高手教下小弟用点位图

楼主(2013-09-09):
修一华硕P5KPL主板,找到点位图了,打开TSICT点位图软件,找不到放桌面上的点位图,出来的都是英语,奶奶的,不知道哪个是桌面的东西,找一圈没找到啊,小弟学问低,不懂英语,怎么找啊头疼,指教下吧

网友:
打开的位置都不对吧?要找到“桌面”这个文件夹里面才有,或者你把点位图放在你这个文件夹里面也可以打开

网友:
打开的位置不对,找到你放文件的位置打开,如果实在不行,就直接把图纸放到D盘下面,打开就直接找D盘盘符就可以了

网友A:
ASUS的应对好用的 打开对应的点图文件
左下就是原件搜索框 支持放大缩小

网友B:
找到点位图文件的地方,把ts快捷方式放到里面,再打开,直接点模型,找到文件夹,点开文件夹里的点位图文件,就是点位图了

网友:
首要找到桌面上的,都是英语,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应对好用的 打开对应的点图文件
左下就是原件搜索框 支持放大缩小

这个我知道,就是打开模型找不到我放桌面的点位图,都是英语,不知道那个是桌面啊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点位图文件的地方,把ts快捷方式放到里面,再打开,直接点模型,找到文件夹,点开文件夹里的点位图文件 ...

就是 找不到我桌面上的点位图,显示的都是英语,也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点位图都有配套的说明和打开的软件,如果你的软件不是这个品牌的就打不开本点位图。

网友:
建议系统学好点,文件的路径先搞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