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F-260南方曲线 使用方法也可以

楼主(2013-09-09):
求CF-260南方曲线 使用方法也可以 前几天买了个CF260 二手的 加焊大点的有铅北桥 和显卡 曲线跑完芯片动不了 按保持后 四角锡不会化 曲线是说明书上的 上加热165 40S 185 40S 215 40S 235 40S 245 40S 下加热165 40S 195 40S 225 40S 245 40S 260 40S  预热区100  是不是下风嘴小了 下风嘴外径是34MM的 是那问题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szbga.com 售后支持

网友:
又一个中奖了

网友:
我的二手效时260比你个好!!跑4已经可以拆无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娃有泼冷水的习惯。

你娃才有泼冷水的习惯  我的280T放在家里都不敢用 就只能换换南桥

网友:
等待用过的人来指点

网友:
温度飘移太大 我用外接测温线放在芯片上面 比如上温区也是185时 用测温线测得160度左右 这个要怎样调呢

网友C:
我最近在大改CF260   做无铅完全不行
我把发热管改成了砖   上下也在改

什么牌子的?CF260 底部是灯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大改CF260   做无铅完全不行
我把发热管改成了砖   上下也在改

你是要大改一下了,我们260从来没用过发热管。。。。。

网友:
如果是迅维产品,是迅维CF260,没有过保修期,可以联系我们,确认是否有部件损坏,没有部件损坏,我们的售后工程师也会指导你如何调试机器。

网友:
楼主你好,就你描述的现象我初步分析了一下,应该是实际温度偏低造成的,具体调试方法可以加我QQ,我给你发图片教程进行调试。
QQ:2859580537
手机:189265488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娃才有泼冷水的习惯  我的280T放在家里都不敢用 就只能换换南桥

一个锅,2个厨师,能做出来天差地别的一桌菜。
有问题就要积极想办法解决,背后说风凉话,是你的一贯行事风格吗?
性格决定命运,行事儿要大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大改CF260   做无铅完全不行
我把发热管改成了砖   上下也在改

260没有用过发热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娃才有泼冷水的习惯  我的280T放在家里都不敢用 就只能换换南桥

生活上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找警察,返修台有问题你解决不了可以找售后。
QQ:280124680
手机:18926548868

网友:
加焊大点的无铅北桥 和显卡 曲线跑完芯片动不了 按保持后 四角锡不会化 曲线是说明书上的 上加热165 40S 185 40S 215 40S 235 40S 245 40S 下加热165 40S 195 40S 225 40S 245 40S 260 40S  预热区100  是不是下风嘴小了 下风嘴外径是34MM的    我用外接测温线放在芯片上面 比如上温区也是185时 用测温线测得160度左右   如果把外接测温线放在芯片和PCB之间 温度相差更大 在50度左右 如果按说明书上说的   以无铅焊接为例 加热第四段完成后,温度未达到217度左右,则根据差距大小,提高第三、四段的温度。
举例说明:实测温度达到205度,则对上下热风单独调节,各提高10度。若差距较大,实测195度,则建议下部提高30度,上部提高20度,上部温度不宜提高太多,以免造成对芯片的热冲击过大。

  那是不是上部加热在3段时把原来的215改为245 4段235改为265 5段245改为275 下部3段时把原来的225改为255 4段245改为275 5段260改为290呢 这样会不会暴芯片 时间原来是40秒 还要不要加点时间

网友:
我也才买了260(2013新款的),自己再摸索

cf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