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只认一个系统

楼主(2013-09-09):
一台苹果机器可以装苹果系统就是装不了WINDOWS操作系统即使能装上windows 也不能进入到桌面,在苹果系统中运行自如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看你是怎么装的,要用苹果系统里的的软件分区,在装,win系统在装在新的专用分区上,还是设置默认win启动,开机时一直按alt也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