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00

楼主(2013-09-09):
dell 3400 版号DW40  3 5V待机有,触发1.几 掉电,掉电瞬间电压都出来了。掉电时, 3,5v待机瞬间没有了,然后瞬间又出来了。待机芯片51125.LDO一直正常。供电正常。换过51125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是我的话刷个bios,加加焊下看

网友:
能显示吗?如果不显得话建议看看北桥和cpu  南桥之间的数据线连接,还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