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一分钟就黑按电源开关又好个几秒钟又黑

楼主(2013-09-09):
联想显示器显示器开一分钟就黑按电源开关又好个几秒钟又黑,联想logo的时候是正常的,那个显示无信号输入请检查线路跳来跳去的也正常,之前在服务站换过灯管,请问是不是灯管虚焊了?

网友:
都提示无信号了,检查VGA线跟驱动板,或者刷个程序试试,看是不是程序损坏

网友:
很像灯管。。。。。。。。。。。

网友:
你先检查电脑的显卡!和数据传输线!是否有问题!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灯管  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