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 蓝屏通病 解决

楼主(2013-09-09):
机器本来故障  是上到1.4几掉电
拆机后发现nec大电容  拆掉 换了330电容上去 ------ 不掉电了  但进系统后使用几分钟就蓝屏报错 看电影的话更快  蓝屏内容如下
hardware manufacturer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urt
the system has halted
本来是掉电 换电容后变成现在的故障蓝屏 那索性再并两个电容上去 -----结果驴还是驴 马还是马
换个cpu试试吧 依旧     店里忙 为了省时间 少费神
上论坛搜搜看吧  搜到一看 还不少 有桥都换过的 都没解决  看来是通病了还且是个硬骨头
看来想偷懒不成了  既然是换过电容后故障变了 而且好多人换过桥没好  那就还应该把枪头对准cpu供电
心想是场管性能不良还cpu电源管理芯片不行等等了  看场管不顺眼 索性两组都换了
结果好了 。。。
淮安的生意又淡了 第一次发帖  觉得有点帮助的加点分吧  靠每日签到太难过活了

网友:
英文的意思是什么?电压不给力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了它

网友A:
是不是0000007B这个代码啊,是的话你就亏了这个就是叫你改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0000007B这个代码啊,是的话你就亏了这个就是叫你改模式的

呵呵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我这直接报错

网友B:
哇靠,上来换了场管就好了。真特么幸福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靠,上来换了场管就好了。真特么幸福哇

呵呵 本来想先换电源管理芯片的  家里没有 还有 有一组场馆在散热铜管下面 so。。。

网友C:
这问题有好多人都没解决,我下次要试试, 上次跟你一样问题换主板了

网友:
呵呵```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供电不稳CPU

网友:
难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D:
NEC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场管一起换就OK了?下次遇到了 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有好多人都没解决,我下次要试试, 上次跟你一样问题换主板了

我也差点放弃了 放弃心里又不甘。。。于是奇迹出现了

网友:
恩 管子性能不良了

网友:
电压开机时正常 蓝屏是忘了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NEC电容容易出问题

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也以为是nec 心里还暗自高兴了 以为捡到便宜了

网友E:
我上次修到过一个 SONY PCG-61121T的机器  进系统就掉电!刷南桥BIOS 就好的  很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修到过一个 SONY PCG-61121T的机器  进系统就掉电!刷南桥BIOS 就好的  很是奇怪

这种情况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