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339电源12V输出电压只有1V

楼主(2013-09-09):
一7500+339电源,原一声响炸保险,拆机后300V一电容鼓包,13007断路(非短路),周边一个1欧的小电阻短路,换大电容及分压电阻,13007及小电阻后试机,紫色、绿色有5V,但12V输出只有1.11V,5V/3.3V均只有0.39V,测量大电容两端分别为160/178V(此两电压相差18V是否太大?),测量相关电压如下:一、339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1         0.03         3.77              8         1.36       1.36
2         0.17         0.17              9         0.06       0.06
3         4.94         4.94              10       2.52        2.52
4         1.33        1.33                11         0.02      0.04
5          0.31       0.44                12         0           0
6           4.94        0                    13        0          0.03
7            2.62       2.62                14        0.01      0.01
二、7500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引脚     待机      短接绿黑
1         0              0.38              9        0            0
2         4.7           4.7                10      0            0
3        0.06        0.06                11      2.25        1.94
4         3.31       0.01                12        13.34     13.35
5          1.56      1.57                13         4.94         4.94
6           3.66        3.66             14        4.94         4.94
7            0            0                  15        4.94        4.948
   8             2.26       1.49             16           0            0

网友A:
一看就看到7500的8、11的电压在短接后输出不正常啦(还有12脚的电压也没升高),先把大电容的分压电阻换成相同或最接近阻值的,把电压搞平衡后,检查二只推动三极管(注意8脚相连的那只),再查主开关管电路,换50V的小电解,再通电短接测7500的8、11脚的输出和12脚的电压

网友:
两只大电解换一样的,均衡电阻也是。同时检查次级的各个滤波电解性能。功率管的基极的电容也要检查或者换新的。

网友:
感谢回复,是两个小推动管C1815问题,反向轻微击穿,用C945替换后OK了,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看到7500的8、11的电压在短接后输出不正常啦(还有12脚的电压也没升高),先把大电容的分压电阻换成相 ...

正解~~~~就按此楼操作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看到7500的8、11的电压在短接后输出不正常啦(还有12脚的电压也没升高),先把大电容的分压电阻换成相 ...

很专业呀.思路明确, 值得修复的故障排查已经全部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