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的第一个ATX电源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9-09):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绿线,紫线均有5V电压,短接绿线无法开机。拆开后发现低压部分有一电容漏液,另有一电阻有明显的烧坏痕迹。另我郁闷的是哪个烧坏的色环电阻的色环完全损坏,除了一条绿线之外,其他色环根本无法判断。本人新手没什么经验,想请高手来估计下池电阻的阻值。

网友:
好歹也要上图噻。或者将电路走向画出来,便于判断。先检查各个电解性能再说。

网友:
22欧姆 1W的空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