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不认键盘触摸板

楼主(2013-09-09):
来的时候、不开机、EC烧个洞、换了就好了、但是进到系统键盘触摸都不能用、再换一个还是不行、刷BIOS两个都刷过了、排容都去掉了、到EC的线路都是通的、BIOS也开启了、没招了只能换南桥了、有没有谁修过给个思路、刚好偶台三星的不开机修好也是键盘和触摸用不了、把EC拆出来、再焊回去就好了、这个就不行了、我去、没招了、这几天都刷把主要故障修好后再出此案这些毛病、我去、发疯、

网友A:
驱动啊,上官网下驱动啊 啊不行的话就要去刷旧版本的bios

网友:
南桥都换了?/键盘的工条件都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啊,上官网下驱动啊 啊不行的话就要去刷旧版本的bios

啊?驱动、机器开机F2都不能按得啊

网友C:
毛毛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毛毛修好了没????

?毛毛?你是谁 啊、还没修好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驱动、机器开机F2都不能按得啊

把硬盘拆下来ghost一个系统,用外接鼠标把事先下好驱动装上,最好全部装原版的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刷了BIOS  再干洗南桥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跟南桥没关系了,反而跟晶振有点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