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的第一个ATX电源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9-09):
绿线,紫线均有5V电压,短接绿线无法开机。拆开后发现低压部分有一电容漏液,另有一电阻有明显的烧坏痕迹。另我郁闷的是哪个烧坏的色环电阻的色环完全损坏,除了一条绿线之外,其他色环根本无法判断。本人新手没什么经验,想请高手来估计下池电阻的阻值。

网友:
图1有两个拆掉的原件 上面是电容   下面是电阻
图2中为该电阻
图3中左为电阻   右为电容

网友:
另外该烧坏的电阻的两个焊点分别是连接红5V和地线的。

网友:
其实台式机电源能转出那么多的电压,全是像电源板那样用12V装的,电源内有哪个竖着的小板,找到小板的主控IC芯片的PDF就行了,不用什么求助的,前提是要有12V,没有十二伏还不会修吗?有了不是更简单

网友:
联想的FSP300-60PNA(pf)电源

网友:
5楼的看清楚我的问题啊。坏的电阻没有色环。我右没什么经验。不知道该用多大阻值的电阻代换啊。

网友:
8楼的真不负责任。你发的图片型号根本和我要的不一样。我的那个电阻(R23)是在低压部分。你发的图中显示是在高压部分。还有我是想要该电阻的阻值啊。没有阻值如何代换啊。

网友A:
这是5V的负载电阻,看设计的要求不同,有的用十几欧2W的、有的是22欧2W(红红黑金)的,如果100欧左右的就1W就行,看楼主的情况用2W22欧的电阻就行。后级输出部分的电容全换新的(现在用这牌子是出名的爆浆王),正在修的一个“航X”的LW-6228电源里面也是这种电容,除了已爆的另外的大多只有4百多UF(电容标的是2200UF)

补充内容 (2013-9-10 14:56):
负载电阻用2W并不稳当,3W或以上比较好,山寨电源嘛就不管了,当然是便宜成本低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5V的负载电阻,看设计的要求不同,有的用十几欧2W的、有的是22欧2W(红红黑金)的,如果100欧左右的就 ...

红红黑金好像不对啊。那个损坏的电阻隐约可以看见一条绿色环的。

网友:
楼主真是死脑筋,既然你都看不清,别人怎么凭你的图片能看清啊,只能靠你的描述按原理推断哦,根据你的描述先搞一个100欧的试试嘛,再慢慢降到20欧左右,行就对了,不行的话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哦

网友:
那应该2w15欧左右吧!

网友:
图片都看不清 发个清晰的图片啊

网友:
汗  !  一点也看不清楚啊,什么情况啊,你就参照雷动九天的说的做基本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红黑金好像不对啊。那个损坏的电阻隐约可以看见一条绿色环的。

既然原来的电阻烧坏,就说明取值不当,阻值小电流大(负载的内阻如果比较大那么负载电阻的电流相对会提高一些),那当然要取阻值大一点的电阻。比如我在修的6228电源,它的5V负载电阻测量是10欧/3W,但看色环只能看头尾(棕金),中间的二环已经变色看不清并且有裂缝(电阻旁边的线和电感已经变黑),那么在更换时就要换大点,换成22欧或30欧左右的3W电阻

网友:
找个图纸参考和估算一下嘛

网友:
我拿了一个20欧姆的换上了 电容也换了。绿5V现在变成4V了。紫5V正常,还是开不了机。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

网友:
没图纸真是难修呀

网友:
如果是某一路的负载电阻或滤波电容问题引起的保护,一般都会有风扇转动一下。不是保护的话,你还是要看图纸一步一步地检测启动电路。即然绿线有高电平,PWM芯片应该没问题(不过这个要看你的电源具体结构),短接时看PWM芯片的死区控制脚有没有电压变化。就是看开机信号有没有到达PWM芯片,不同的芯片这个脚不一样,KA7500B,TL494是第4脚。如果到达芯片了。还有就是启动时看驱动脉冲输出脚有没有电压变化,要看你芯片,KA7500,TL494是8脚和11脚。这样可以判断是那一部分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