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维修

楼主(2013-09-09):
Hpcq41维修
同行送修hpcq41笔记本I3,说开不了机,拿下电池。上可调电源可以开机,电流到0.84左右重启,反复如此,看来是主板问题,同行走后,拆开机器,版号la4107p
拆除主板,裸板上电,测试发现电感pl401没电压,

如上图内存供电没出,拆下内存电感,分别出量了下管下管,阻止正常,500多欧,(上次
有台cq40也是下管击穿,板子上没量出来,)这次我就把下管拆了,正反一量果然下管击穿,从料板拆下一个N够到的mos管换上,上电。。。。奇怪还是老样子,0.8A左右掉电,没办法看看图纸

+1.5vp通过节点pjp401更名45v后继还有问题,上万用表二极管当,量+1.5v这头万用表叫了,17欧的样子,看了一下图纸看看+1.5v去了那里,回头回头一量,奶奶的又不叫了,二极管档阻止好像500多,奇怪,我就接上电源,奶奶的又叫了起来,发现个问题只要一插电源节点+1.5v段就短路了,没办法继续看图纸。。。。。。。
发现就去了两个地方(看错了一个图2),1.

先是直接拆了PU601发现还是老样子,就有拆了PU603发现还是老样子。奇了怪了,果断的烧机,可调电源1.5v电流显示3.5A,我就摸啊摸摸了半天也没摸到那里发热,倒是自己连的两根线有温度了,想想平白无故,总不可能板成短路了吧,郁闷,就仍一边修另外一台去了,(d壳摔坏了,换了个壳)弄好后,出来望了几眼那什么。。。。。。。。。。。。。。。。。
回来想想,还是继续修吧,我就有看了一边图纸,奶奶的果然图纸看错了
Pu603VIN+1.5vs不是+1.5v    。继续搜索图纸发现来源u58

测量发现123脚对地短路了,看来幕后的凶手即将出现,继续追查图纸搜索了一大圈图纸觉得此处最可疑

嘻嘻电容呀。。。。
在主板cpu座子看来一下没有标示出来感觉旁边的几个电容有点像,其中有个电容颜色有点发黑,万用表一量呵呵  果然,对地为0  大喜,一个一个的拆吧,拆到到最后发现其中两个电容击穿了,也懒得去找了反正还有3个呢,就把pu601 pu603装回去,悲剧的事情又来了,装好pu601,拆发现pu603不见了,图纸看型号APL5930K料板找了一大圈也没发现有一样的.  自己印象里面上次好像买过这个芯片,果然让我找到了一个,装上电流上到1.4屏幕没反应。。。。。。内存好像忘记装了,插上内存 hp开机画面出来了,是全屏红色,没管他反正进系统正常,估计开机就是这个颜色吧。果断报价装机。。。。。。。此机修复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有短路,导至开机,电流至0.8几A反复重启,最后修好,第一屏是红色的吧,有些好像是这样

网友:
电容击穿的不少啊

网友:
带电也能测对地阻值,学习了,以前没有这样干过,以后向楼主学习

网友:
带点量 可以吗 没试过

网友:
电容击穿这个可是细活,还是要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