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ST脚升压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请问各位师傅 3.3V电感的BST脚正常时是8V左右吗?怎么才能知道BST脚是正常的

网友:
本来一个LDO5V加以个3v就等于8V了,升压电路的条件满足,芯片没坏就好 了 ,量到8V 不就正常了

网友:
恩恩 那就是8V就是正常的 如果BST脚还是5V那就不正常是吗

网友:
8V就是正常的

网友A:
1.8V输出的BST就是5v+1.8=6.8V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输出的BST就是5v+1.8=6.8V咯

恩恩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