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多问题故障修复

楼主(2013-09-10):
二修机CQ42,I3, 独显。拿来不触发。拆机。量无待机。更换RT8206。待机电压正常。解发电流跑0.5掉电。更换CPU,还是掉电。查图,测量S5-oN ,正常。再测量3VS5 5VS5,电压全正常。再测量RSMRST#正常。说明EC这边正常了。南桥工作条件如果全正常的话就会发出,SUSB# SUSC#这两个信号,测量无。好查南桥工作条件,HM55南桥,3VS5 5VS5前面查了正常,再查RTCVCC RTCRST  全正常,RSMRST前面查了也正常。二话不说,换南桥。换好南桥之后开机电流跑1.5不显。刷新南桥BIOS,故障依旧。以经验看来是挡显卡了。仔细观看显卡,上家换过的。再仔细一看,居然有一根线断了,里面肯定是上家取显卡掉点了。二话不说,拿下显卡,果真掉了一个点。补好点。如图

换了一个新显卡上去,到此修复成功。

HP CQ42很多问题都是开机掉电。看很多人都无从下手。这里我讲一下广达的时序、

3VPCU 5VPCU 是由RT8206 控制产生,按开关会有一个NBSWON1# 到EC,EC收到此信号在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发出S5-ON ,这个信号是开启3VS5 5VS5电压,这两个电压是南桥工作条件之一。这两个电压出来之后,EC到地桥的信
号RSMRST#会有一个0-3.3的跳变。如果南桥的工作条件全部OK的话南桥会发出SUSB#   SUSC#这两信号给EC, EC
在接收到这两个信号之后,EC再发出SUSON MAINON 分别开启后面的3VSUS 5VSUS  1.8V 1.5V 1.05V 0.75V 3.3V
5V 等一些电压。最后这些电压相与变成一个HWPG到ec 其中只要有一个不正常,HWPG就会不正常。很多掉电都是因
为HWPG引起的、也就是缺电压造成的。如果HWPG正常了。EC收到之后会发出VRON 到CPU的PWMIC,然后产生
CPU的VCORE电压。(个人理解。如有误欢迎指正)

希望能帮到一些跟我一样没老师教的维修人员。谢谢

网友A:
补好点之后要用绿油固定锡钱。还有重点给隐身了

网友:
没什么人给加分啊我给隐身了,看还是可以看的,就是不方便大家观看

网友:
好吧,楼主好无聊,欺骗消费者

想看重点的,请按CREL+A

网友:
楼主说好的广达时序呢?

网友B:
翻译xiu120的广达时序他的看不清楚。3VPCU 5VPCU 是由RT8206 控制产生,按开关会有一个NBSWON1# 到EC,EC收到此信号在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发出S5-ON ,这个信号是开启3VS5 5VS5电压,这两个电压是南桥工作条件之一。这两个电压出来之后,EC到地桥的信
号RSMRST#会有一个0-3.3的跳变。如果南桥的工作条件全部OK的话南桥会发出SUSB#   SUSC#这两信号给EC, EC
在接收到这两个信号之后,EC再发出SUSON MAINON 分别开启后面的3VSUS 5VSUS  1.8V 1.5V 1.05V 0.75V 3.3V
5V 等一些电压。最后这些电压相与变成一个HWPG到ec 其中只要有一个不正常,HWPG就会不正常。很多掉电都是因
为HWPG引起的、也就是缺电压造成的。如果HWPG正常了。EC收到之后会发出VRON 到CPU的PWMIC,然后产生
CPU的VCORE电压。(个人理解。如有误欢迎指正)

网友C:
恩,对时序比较了解,关键是线藏的很漂亮,HM55哪来的南桥?

网友D:
黄字真难看呀,太反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对时序比较了解,关键是线藏的很漂亮,HM55哪来的南桥?

HM55我称它为南桥,兄才你称它什么呢?

网友:
刚刚修了一个HP 516 AMD ,等下也把它的时序贴出来,时序是本人自己写的,错误肯定有的,如有大家不要见笑啊

网友E:
请问楼主,我手上刚好有一个同型号的本子,故障为掉电,测hwpg信号出来了,但是马上就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我手上刚好有一个同型号的本子,故障为掉电,测hwpg信号出来了,但是马上就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

hwpg信号
出来了,电压都正常了,查一下VRON -----不能显示吧,查查显卡看看,如果能显查查温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我手上刚好有一个同型号的本子,故障为掉电,测hwpg信号出来了,但是马上就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

机子是集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我手上刚好有一个同型号的本子,故障为掉电,测hwpg信号出来了,但是马上就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

按时序修,时序刚好到hwpg信号就没了,后续的信号都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译xiu120的广达时序他的看不清楚。3VPCU 5VPCU 是由RT8206 控制产生,按开关会有一个NBSWON ...

HM55是南北桥集成的

网友:
说到掉电,这个可真是多,特别是,显LOGO  就掉电的,论坛相关贴子  数量在1300贴以上
==========================================================
现在说下,我遇到过一个联想B460  也是一显LOGO 就掉电了  估计不太好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按时序修,时序刚好到hwpg信号就没了,后续的信号都没出

查EC,有没有出VRON,有料可以先换EC试试,刷EC BIOS看看

网友F:
你用什么照的焊点啊?那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什么照的焊点啊?那么清晰。。。

维修工具得齐全啊?我这个是防黑心芯片商家,我这个一照发图片给他看,他没法说,要不他总要你提供一下照片好烦。普通的照了也看不清楚?还有芯片型号我也看不清楚用这个一照就很清楚了,

网友:
掉电 cq42 难修的啊 我遇到了

网友G:
楼主自学成才  强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也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好点之后要用绿油固定锡钱。还有重点给隐身了

楼主补的线很漂亮掉点了怎么补的 最近也在学习补点但是挖洞总挖不出线楼主有什么诀窍吗????这个线补的好呀

网友H:
“SUSB# SUSC#这两个信号,测量无”,这电流都到0.5,这两个电压都没有出来,楼主是不是写错了呀,应该是0.05呀。

网友(点评):
如果南桥阻值就小了,电流是不是会增加?

网友:
下边时序的字都看不清楚 呵呵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屏信号是从哪里出来的!就是现在的I系列的新机子你们知道吗?

网友(点评):
独立显卡或PCH

网友:
引用 网友H:
“SUSB# SUSC#这两个信号,测量无”,这电流都到0.5,这两个电压都没有出来,楼主是不是写错了呀,应该是0. ...

修机不能以电流为准懂吗?后面的东西如果不良,电流会不会不一样,你以为0.5了就跑码了,后面的显卡说不定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自学成才  强大

谢谢指点,不是你说,我还一直以为是南北桥集成的呢

网友:
什么相机照的啊!焊点那么清晰。放大了多少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有没有出VRON,有料可以先换EC试试,刷EC BIOS看看

CPU集成的是显卡,HM是南北桥集成的,有的人说是南桥有的人说是北桥,叫哪个都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把维修经验分享了,但是楼主能解释一下 时序的英文大概意思吗?  比如SUSON MAINON ,是什么的开启信号   HWPG是什么好信号?PWMIC又是什么。谢谢

网友(点评):
南桥发出slp—s3,slp-s5通过EC转换出来的名字,HWPG是几个重要供电芯片发出来的PG之和,有一个PG不出来都会不产生HWPG,PWMIC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字真难看呀,太反光了

用鼠标选中就好看多了

网友:
从基地出来之后时序忘得差不多了,今天特意抄写一遍,,

网友I:
补点的秘笈刷绿油得12小时以上吧,然后换南桥又换显卡,收客户多少钱啊,换一个南桥就不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点的秘笈刷绿油得12小时以上吧,然后换南桥又换显卡,收客户多少钱啊,换一个南桥就不便宜了

谁说要12小时啊,只要有紫外线很快就干的,没有紫外线,就是放12小时也不会干的。绿油是靠紫外线固化的。所以我一般都是放阳光下晒10分钟就行了

网友:
嗯 楼主补充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