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烧了三显卡了

楼主(2013-09-10):
一款G465  板号LA5753P ,第一次是客户说温度高,看了下显卡被加焊过,但没改风扇,风扇改常转后,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十分钟后CPU60度,显卡70度,基本也正常,按了下键盘,咔 黑屏了,有背光,就重启了,结果不显示了,悲剧了 看了下电流,已经到了显卡了,上到2.2安,再到1.3A ,不显 电流继续以每5秒0.1A的速度上升,后来换了全新的显卡,试机可以显示了,提示输入系统开机密码,就干脆装个系统,结果一装系统就又和前面的故障一样了,后来忙就给同行去修了,结果烧了两个显卡,悲剧,请教下谁能给点思路,客户看到这破机直接卖给我了,现在试试能修就修,不能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是否Amd,我修过一个机器情况差不多

网友:
显卡应该没有烧 可能外围还有故障

网友:
是AMD的.关键是查外围电路,就得换显卡才能显示.显示的时候 查各个都正常...这机子客户看着都烦.直接200卖给我了...我换板去了...原板不想修了..再修  还得烧

网友:
是AMD的.虽然我也怀疑外围电路有问题..可是必须得换显卡,才显示.. 显示的时候呢,各个测试都正常...还是掏了500换了个独显的板子..真想不通。还好客户看着我弄得,要不然就要扯皮了

网友:
我觉得显卡没问题 ,现在的机子,上机子加热一下就好,凉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