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口不认U盘,但认录音笔,是何道理?

楼主(2013-09-10):
一台旧机,因主板坏,换主板一个:dell E210882,装系统后开机,试用:

发现问题:
后置USB口没有问题,可以识别U盘。   前置口不识别U盘,而且一插上就死机;但可以识别摄像头或录音笔。
检查插U盘处的端口电压,插U盘之前和之后都是5.21伏。

其它功能未发现异常。
求教:您是否遇到过?是如何解决的?是电流问题?

网友:
今天又另找了一个U盘,却前置后置都能认,原来的那二个还是后置认,前置不认,前置插上就死机。怪!

网友:
没遇到过,想知道

网友:
系统或主板兼容不好........

网友:
前置面板的电路板问题吧?你有没有代用的前置面板测试?

网友:
前置有二个口,只用了一个,另一口没接线。前置面板只有插头、焊点,没有电子元器件啊。

网友A:
主板上的相关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相关件呢?

请详细说一下。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既然第三个U盘和摄像头能认到,那说明U口应该是正常的吧,可能是系统的事或者U盘与主板兼容性,或者再试几个U盘,再或者换个前置的插口,连前置线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