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纯净版]让Win7启动变慢的8个原因

楼主(2013-09-10):
打开电脑电源,接下来就是等待。为什么有些电脑进入win7很慢,有些就像是蜗牛一样呢?谁都希望电脑一开机就可以立即进入Windows系统而不用等待。那么让Win7启动变慢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请看教程:

  1、断开不用的网络驱动器
  为了消除或减少Windows必须重新建立的网络连接数目,建议将一些不需要使用的网络驱动器断开,也就是进入“我的电脑”,右击已经建立映射的网络驱动器,选择“断开”即可。
  2、USB硬盘和扫描仪等设备
  如果电脑安装了扫描仪等设备,或在启动时已经连接了USB硬盘,那么不妨试试先将它们断开,看看启动速度是不是有变化。一般来说,由于USB接口速度较慢,因此相应设备会对电脑启动速度有较明显的影响,应该尽量在启动后再连接USB设备。如果没有USB设备,那么建议直接在BIOS设置中将USB功能关闭。
  提示:由于Windows启动时会对各个驱动器(包括光驱)进行检测,因此如果光驱中放置了光盘,也会延长电脑的启动时间。
  3、令人心烦的网卡
  如果设置不当,网卡也会明显影响系统启动速度,如果你的电脑用不着网卡,那就直接将网卡拔掉,以免影响系统启动速度。
  如果你的电脑连接在局域网内,安装好网卡驱动程序后,默认情况下系统会自动通过DHCP来获得IP地址,但大多数公司的局域网并没有DHCP服务器,因此如果用户设置成“自动获得IP地址”,系统在启动时就会不断在网络中搜索DHCP服务器,直到获得IP地址或超时,自然就影响了启动时间,因此局域网用户最好为自己的电脑指定固定IP地址。
  4、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有些安装了WindowsXP专业版的电脑也会出现启动非常慢的问题,甚至达到了1分40秒之多!系统似乎死机了,登录系统后,桌面也不出现,电脑就像停止反应,1分钟后才能正常使用。这是由于使用了Bootvis.exe程序后,其中的Mrxsmb.dll文件为电脑启动添加了67秒的时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停止共享文件夹和打印机即可:选择“开始→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右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在打开的窗口中取消“此连接使用下列选定的组件”下的“Microsoft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前的复选框,重启电脑即可。
  提示:微软已经对Bootvis.exe文件进行了多次升级,而且它确实对WindowsXP的启动速度有很大帮助,建议大家下载该工具。
  5、桌面图标太多会惹祸
  桌面上有太多图标也会降低系统启动速度。Windows每次启动并显示桌面时,都需要逐个查找桌面快捷方式的图标并加载它们,图标越多,所花费的时间当然就越多。网络学院( pcedu123.com)提醒大家建议大家将不常用的桌面图标放到一个专门的文件夹中或者干脆删除!
  提示:有些杀毒软件提供了系统启动扫描功能,这将会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已经打开了杀毒软件的实时监视功能,那么启动时扫描系统就显得有些多余,还是将这项功能禁止吧!
  6、硬盘分区太多也有错
  如果你的Windows2000没有升级到SP3或SP4,并且定义了太多的分区,那么也会使启动变得很漫长,甚至挂起。所以建议升级最新的SP4,同时最好不要为硬盘分太多的区。因为Windows在启动时必须装载每个分区,随着分区数量的增多,完成此操作的时间总量也会不断增长。详情请登陆:2013最新XP系统下载,wesign.cn
  7、微软自己起“内讧”
  还记得很早很早以前WindowsXP的某个补丁造成系统启动变慢的新闻吧(比如:代号为Q328310的补丁会造成Windows2000/XP启动和关机速度奇慢,甚至有可能导致注册表锁死),可见微软自己内部出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小,如果你在升级了某个系统补丁后,突然发现系统启动变慢,那么最好留意一下是不是补丁惹的祸。
  8、字体过多也拖后腿
  尽管微软声称Windows可以安装1000~1500种字体,但实际上我们却发现当安装的字体超过500种时,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字体从应用程序的字体列表中消失以及Windows的启动速度大幅下降。在此建议最好将用不到或者不常用的字体删除,为避免删除后发生意外,可先进行必要的备份。
  以上八个就是让Win7启动变慢的原因,每个原因都有它的解决方法,试试将你电脑设置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吧!
  相关教程:
  windows7修改启动项很简单
  windows7自动启动项系统性了解
  windows7启动项——关闭不必要的开机启动程序
  提高Windows7启动速度

网友:
学习了啊  说的很全面

网友:
不错,你说的是双系统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