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都出现“电脑交互登陆初始化失败”这个怎么取消 ...
每次开机都出现“电脑交互登陆初始化失败”这个怎么取消啊?

楼主(2013-09-10):
每次开机都出现“电脑交互登陆初始化失败”这个怎么取消啊?
电脑

网友:
尊敬的用户您好,您可以尝试使用安全模式登陆操作系统,若安全模式可以正常登陆,建议您将电脑的启动程序关闭,然后在观察电脑的运行情况。
1、点击左下的windows图标,在搜索框中输入“系统配置”
2、打开程序后切换到“启动”选项卡,选择“全部禁用”即可

网友:
换个主板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