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注册表操作总策略

楼主(2013-09-10):
在系统优化时,无论你是使用手工操作还是使用第三方软件,很多的时候是要使用到注册表,要是对注册表不熟悉的话,很容易引起系统故障。下面是本人在网上收集的关于win7注册表操作的信息。希望能帮大家更好地熟悉windows7注册表。
  一、最基本的Win7注册表操作方法: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按组合键win+R,在跳出的窗口中输入regedit即可。
  1、win7注册表的备份:
  备份方法是:右击你要操作的该项,选择“导出”,然后保存到指定的位置。如果操作错误了或误删了,就可及时恢复。方法是直接双击你导出的reg文件,确认导入即可!

  2、查找菜单的使用:如果不知道具体路径,只知道改值是多少,就可以使用菜单栏的“编辑”下的“查找”,勾选是否查找“项”、“值”、“数据”、“全字匹配”,然后系统将从你当前选择的位置开始向下查找。如果这一次查找的结果不是你需要的,按键盘上的F3,查找下一个键值,直到找到你需要的或者查完都没有为止!(这个方法特别适合IE首页被修改绑定为某一网址的情况!)

  3、修改Windows7注册表:如果找到某个键值或项,却不能查看或修改。首先右击该项,选择“权限”,查看该项是否设置了权限,如果权限中没有你的用户,那么自己添加上吧!其次,可能是杀毒软件或360安全卫士对注册表关键位置进程了读写保护,或者是病毒。找到相关设置解决掉即可!

  4、注册表收藏夹的使用:注册表位置太多,又很难记,所以只有多做笔记和经常练习才能加强记忆。对于不能记住的位置,使用菜单栏的收藏夹保存起来,已经就可以方便的找到了!

  二、win7注册表操作实例:
  1、右键添加取得管理员权限: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shell\runas]
  @="获取管理员权限"
  "NoWorkingDirectory"=""
  [HKEY_CLASSES_ROOT\*\shell\runas\command]
  @="cmd.exe/c takeown/f\"%1\"&icacls\"%1\"/grant administrators:F"
  "IsolatedCommand"="cmd.exe/c takeown/f\"%1\"&icacls\"%1\"/grant administrators:F"
  [HKEY_CLASSES_ROOT\exefile\shell\runas2]
  @="获取管理员权限"
  "NoWorkingDirectory"=""
  [HKEY_CLASSES_ROOT\exefile\shell\runas2\command]
  @="cmd.exe/c takeown/f\"%1\"&icacls\"%1\"/grant administrators:F"
  "IsolatedCommand"="cmd.exe/c takeown/f\"%1\"&icacls\"%1\"/grant administrators:F"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shell\runas]
  @="获取管理员权限"
  "NoWorkingDirectory"=""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shell\runas\command]
  @="cmd.exe/c takeown/f\"%1\"/r/d y&icacls\"%1\"/grant administrators:F/t"
  "IsolatedCommand"="cmd.exe/c takeown/f\"%1\"/r/d y&icacls\"%1\"/grant administrators:F/t"
  2、右键清空回收站: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shell\empty]
  "CommandStateHandler"="{c9298eef-69dd-4cdd-b153-bdbc38486781}"
  "Description"="@shell32.dll,-31332"
  "Icon"="shell32.dll,-254"
  "MUIVerb"="@shell32.dll,-10564"
  [HKEY_CLASSES_ROOT\*\shell\empty\command]
  "DelegateExecute"="{48527bb3-e8de-450b-8910-8c4099cb8624}"
  [HKEY_CLASSES_ROOT\Folder\shell\empty]
  "CommandStateHandler"="{c9298eef-69dd-4cdd-b153-bdbc38486781}"
  "Description"="@shell32.dll,-31332"
  "Icon"="shell32.dll,-254"
  "MUIVerb"="@shell32.dll,-10564"
  [HKEY_CLASSES_ROOT\Folder\shell\empty\command]
  "DelegateExecute"="{48527bb3-e8de-450b-8910-8c4099cb8624}"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mpty]
  "CommandStateHandler"="{c9298eef-69dd-4cdd-b153-bdbc38486781}"
  "Description"="@shell32.dll,-31332"
  "Icon"="shell32.dll,-254"
  "MUIVerb"="@shell32.dll,-10564"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mpty\command]
  "DelegateExecute"="{48527bb3-e8de-450b-8910-8c4099cb8624}"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shell\empty]
  "CommandStateHandler"="{c9298eef-69dd-4cdd-b153-bdbc38486781}"
  "Description"="@shell32.dll,-31332"
  "Icon"="shell32.dll,-254"
  "MUIVerb"="@shell32.dll,-10564"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shell\empty\command]
  "DelegateExecute"="{48527bb3-e8de-450b-8910-8c4099cb8624}"
  3、桌面快捷方式禁止添加快捷方式四个字: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
  "link"=hex:00,00,00,00
  [HKEY_USERS\.DEFAULT\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
  "Link"=hex:00,00,00,00
  4、删除管理员权限右键菜单:详情请登陆:深度ghost xp系统, cqzhongsheng.cn/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shell\runas]
  [-HKEY_CLASSES_ROOT\exefile\shell\runas2]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shell\runas]
  5、去除右键新建公文包: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Briefcase\ShellNew]
  6、修改文档-音乐-图片-视频-收藏夹位置为d:\我的文档: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User Shell Folders]
  "Favorites"=hex(2):44,00,3a,00,5c,00,11,62,84,76,87,65,63,68,5c,00,36,65,cf,85,\
  39,59,00,00
  "Personal"=hex(2):44,00,3a,00,5c,00,11,62,84,76,87,65,63,68,00,00
  "My Pictures"=hex(2):44,00,3a,00,5c,00,11,62,84,76,87,65,63,68,5c,00,fe,56,47,\
  72,36,65,cf,85,00,00
  "My Music"=hex(2):44,00,3a,00,5c,00,11,62,84,76,87,65,63,68,5c,00,11,62,84,76,\
  f3,97,50,4e,00,00
  "My Video"=hex(2):44,00,3a,00,5c,00,11,62,84,76,87,65,63,68,5c,00,11,62,84,76,\
  c6,89,91,98,00,00
  7、右键增加"用记事本打开":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shell\Notepad]
  @="用记事本打开"
  [HKEY_CLASSES_ROOT\*\shell\Notepad\command]
  @=hex(2):6e,00,6f,00,74,00,65,00,70,00,61,00,64,00,20,00,25,00,31,00,00,00
  8、为右键加上复制到和移动到: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AllFilesystemObjects\shellex]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AllFilesystemObjects\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AllFilesystemObjects\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Copy To]
  @="{C2FBB630-2971-11D1-A18C-00C04FD75D13}"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AllFilesystemObjects\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Move To]
  @="{C2FBB631-2971-11D1-A18C-00C04FD75D13}"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AllFilesystemObjects\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Send To]
  @="{7BA4C740-9E81-11CF-99D3-00AA004AE837}"

网友:
WIN 8 注册表无法编辑,好像 权限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