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命名规则

楼主(2013-09-10):
我想请问一下这里的兄弟们,BIOS的命名规则你们有吗,,比如他们说的25、39、46烧录器各代表什么意思,后面的有数字说是看多少M容量的,能有一个完整的命名解说吗,谢谢,越细越好

网友:
希望多分享分享,谢了

网友:
如果有希望楼主分享下谢谢。。。。。。。。。

网友:
呵,我只知道看一点那个烧录器支持什么样的BIOS,型号前面那两个字,比如25、39之类,还有尾数有比如40、20之类有能知道是4M或2M,当然只知道大概,具体的我没找到,度娘那也没找到

网友:
楼主知道的那些已经够了 各个厂家命名不一样的 只要知道他的型号 在编程器里面能找到就行

网友:
呵,我只是想学通点,呵, 好再和别人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