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1

楼主(2013-09-10):
最近接到一台HP DM1的机器维修 发现该机器有待机电压 就是点不亮 仔细查看 原本觉得ITE有问题 跟黄ITE 未果 接着发觉南桥可能有问题 随即跟换南桥 结果还是点不亮 请求高手指点
点不亮

网友:
楼主靠感觉维修啊 厉害

网友:
怎么有点看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能不能把故障说的清楚一点,比如说电流跑多少

网友:
电流多少发上来,我们可以分析大概是那些问题,你这样换件大多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4-07-23):
盲修啊·感觉 什么坏换什么··到该死的有的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