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540n暗屏

楼主(2013-09-10):
三星显示器540n暗屏,菜单调节都没用,可以显示 就是屏暗,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但是更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先打开外壳看看吧。

网友:
刚才我也修了一个易美逊的显示器暗屏,结果是开关坏了,查问题还是从简单的查起。

网友:
反正就是那样东西。要么是高压板,要么是灯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暗屏?开关坏了?短路了

开关短路和断路都不会引起暗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短路和断路都不会引起暗屏吧!

我师父也是这么说,但是确实是开关坏完了,我把坏的换上去之后暗屏,换了之后就行了。那我也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