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 一闪暗屏 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13-09-10):
现代22LCD 开机一闪暗屏 测 12V  5V 正常 大电容300V没有 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
这这这,怎么可能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坏

网友:
灯管全好 单独测的

网友:
大电容有电了 280V 正常吗

网友A:
还有一种情况,高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情况,高压保护!!

现在是 开机 一 共闪两次 每次0.01秒吧 不太会,也找不到原因,去保护可以吗 能亮不

网友:
有12V和5V就肯定有300V,看来是用20V档测的300V高压板的问题啦

网友:
有鬼   绝对有鬼   没300V   有12V 5V   好神呀     百分之九十九是高压条或灯管   该板子试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没300v    哪来的12 v 5v   真的很搞笑

网友B:
换了一个新的万用表,测12V和 5V的时候 表笔是好的,测300V的时候黑表笔断了,,这回出笑话了吧,,是这样的12V,5V,300V都有,灯管也是好的,就是点不到0.1秒就灭了,,我也知道是高压的事,,怎么测呢,,有什么打阻值什么的办法吗,,还是高压上有什么常坏的件,,谢谢

网友:
一般是灯管问题!!!!!找一块灯管是好的屏接上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在灯管亮的瞬间测一下12V是多少?如果不低就是高压的问题,如果低很多就是电源滤波的问题。

网友:
胡搞,没300哪来的12V啊,被老师傅看到都的哆嗦,||  你知道是高压的事为什么不直接外接个通用的试试呢,电源板查一下高压的推挽电路,芯片附近的小三极管,保险,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新的万用表,测12V和 5V的时候 表笔是好的,测300V的时候黑表笔断了,,这回出笑话了吧,,是这样的 ...

你测灯管没问题,电压供电都正常,那就可以确认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D:
升压模块有问题,仔细看看,就是LED显示器的话,你看看软排附近,有没有零件烧了,昨天刚修一个这种情况的。换个贴片电阻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灯管没问题,电压供电都正常,那就可以确认是高压包的问题。

谢谢 我换一下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模块有问题,仔细看看,就是LED显示器的话,你看看软排附近,有没有零件烧了,昨天刚修一个这种情况的。 ...

是LCD,升压模块我再看看  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万用表是坏的吧?要么是大的滤波电容不稳定?测12V和5V时正常!测大电容时不正常?你先换个大电容试试!还有高压部分!灯管虚焊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不行换高压板
同意楼主:
1.0
一飞燕女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