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T31936去保护

楼主(2013-09-10):
一台联想显示器,电源与高压一体的,高压板的芯片是BIT31936,用十多分钟就暗屏,测试灯管没有问题!想去保护...一般保护脚是什么英文字母??

网友:
改板子吧    简单无返修....

网友:
把15脚吸空引脚,。。。

网友:
好像是第15脚·以前弄过

网友:
都是芯片检测到的反馈信号不正常(或者芯片本身有问题),才保护的。直接改个通用 高压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过的 你就别弄了,直接改高压板吧  不然用不了几天

它那空间太小,不好改吧·

网友:
上高压条,有利于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