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3S笔记本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3-09-10):
故障表现:
接电源适配器能充电且能充满,电池充电指示灯由橙色变绿色。只接适配器按下电源按钮,电源指示灯亮两秒后灭半秒,反复亮灭四、五次后整机断电,再按电源按钮重复上述现象。整个过程电源状态指示灯与电源灯同步亮灭,其他指示灯全是熄灭状态,屏幕一直是黑屏,散热风扇与电源指示灯同步转转停停,光驱有卡卡的声音,按下可出仓。
只接电池,按下电源按钮后电源指示灯亮两秒后熄灭,整机断电,再按电源按钮重复上述现象。
检修过程:
拆机后只保留CPU、内存和主板,接电后故障表现不变,排除硬盘(此机用的是台式机的3.5寸硬盘)、WLAN卡、键盘等外设短路的可能。
目测主板元件没有断裂、变色、鼓包、漏液等现象,也没有发现断线、虚焊的情况。
在接适配器待机的状态下测量几个大的铝壳固态电容发现:PC201有19.1V,PC305有5.07V,PC303有3.37V,其他大电容都无电压;按下电源按钮后测量PC1201有12.1V,PC1202有12.1V,PC501有1.52V,PC701有1.05V。
其他 一些较大的黑色极性电容在按下电源按钮后:C72有1.52V,C62有1.05V,C63有1.05V,C78有0.9V,其他的都无电压。

求助:
主板线路图、上电时序分析,维修思路等,以前只修过台式机主板。

主要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BD82HM65
KB930QF A1
NCP6131
APL5336

网友:
补充一下:接适配器待机电流0.025A,按下电源按钮瞬间电流最大为0.2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