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加电无显

楼主(2013-09-10):
       前天接到一台ACER的4551G 开机有时可以点亮有事无显,开始以为是显卡的事,就先加热了ATI的显卡,果然加热完开机亮了测试了一天都正常,好景不长啊第二天在开机又和原故障一样,后面干脆就不亮了。后面来论坛查了下,有说刷bios的有说换bios电池的,后发现换bios电池可行,结果换了bios电池只能管2天 电池拆下来一量1.8V左右 天啊新的bios电池才几天没电了,难道是我的电池有问题?在换了一颗上去结果还是一样2天后就不行了。现在没办法了发个帖子等论坛大神解答小弟的迷惑!!!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AMD芯片组 加焊北桥不解释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补焊南桥已经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 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