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10点焊机维修

楼主(2013-09-10):
淘宝购得杰之冠XC-10点焊机,从试用开始就每天有烦恼跟着,一会儿跳漏保,一会儿跳空开,电池没焊几个,来回小跑合匣,可算是减了肥了。有一天,不想减肥了,于是打开点焊机找毛病了,左打量右打量,发现最不顺眼的是当算变压器了,出在外圈的两圈铝条将整个变压器的相貌描得恐怖起来,观变压器大小,应该50W左右,按焊接设计理论,一般在输出端应保有4V/100A的输出,于是认定厂家算是严重透支变压器的使用了,50W的能量要输出近400W的功率,铁芯导磁不足,线圈近乎短路,要说焊接,其实是可控硅TG35C60在与空开漏保比速度,如果有数毫秒内空开不跳,也许能点上几点,但长期肯定不行。搞不懂厂家怎么设计的。如果说功率算在两三倍以内估计还有正常工作可言,于是先拆了原变压器,数出内圈圈数为90圈线径1.8铝线,外圈两圈铝条2mmX12mm,估算着得电220,次级应有4.8V,为了方便,从手边的微波炉中拆出变压器,不用看就知道此物有近四百W的输出功率,拆去次级高压线圈,如果不想再用漆线,直接上切割机割去高压线,只要不伤初级就行,用0.5mm的铜皮在外圈穿上四圈,或用16平方的电缆线穿四圈,如此整个变压器的铁片都不用拆了。用现成变压器的好处是基本不用算功率、铁芯截面,如要用线圈直绕,可以透支一倍功率,也就是初级只要110圈/1.6mm的铜线。次级两圈,芯线截面10平方毫米就够了。这样设计的变压器即便直接220V也不会跳匣。装机试用,溜溜的,从高到低调整脉冲与能量,顺顺的。改装之后的心情,乐乐的。但愿同行们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