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通电 有时又通

楼主(2013-09-10):
本人在维修方面是新手  求经验 求指导
感觉是华硕通病 遇到好几块了 一样的现象 具体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没有3.3吗

网友:
不太明白讲具体点呗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好哟?

网友:
能否说详细一些

网友:
看看电源正常。测量测量。

网友:
是不是电控芯片虚焊

网友:
io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晶振或者谐振电容那一块有木有检查?

网友:
怎么个不通电法呢?说不定就是开机按键有问题了
当然还有就是电源不是宽频的 同时你们那得市电又不标准

网友:
虚焊的比较多吧。

网友:
什么版型 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调到交流700档,用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接电源线的零和火,看看是否有220v左右的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调到直流20v档,短接pson和地线,然后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量ATX的各电压是否正常。
用万用表测量调到20k欧姆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对ATX插座打阻值,查看是否为正常范围,一般除了粉色和黑色线之外,其他都不低于100.
用万用表测量调到蜂鸣档,测量pw+到io的线路,io到南桥的线路,io到pson的线路。
用手摸和目测,感觉是否温度太高,外观突起变色等。并且观察电解电容是否鼓包或者击穿。
说了这么多,说说我的主观感觉吧,多数可能是主板电池问题,还有io问题开关问题居多

网友:
电控芯片虚焊,焊接下试试。

网友(2015-08-08):
是呀!描述太笼统,无法具体故障范围,14#的意见倒可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