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误报?大侠进来看下啊

楼主(2013-09-10):
CPU放到别的主板上温度显示正常  不管什么CPU放到这块主板上都是CPU温度124度 是传感器出问了吗?同样的主板另外一块就不会 虽然温度高但是也能正常使用 不会自动关机什么的之类的  拷机之后我再关机摸了下CPU也不是很烫 求指教!!!!!!!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刷BIOS不好就换IO

网友A:
不影响使用何必在意这个哦

网友B:
这个AMD的CPU老问题,拆CPU上盖后重新涂抹导热硅脂就行了!

网友C:
到官网刷个BIOS

网友D:
检查一下IO的103脚是不是虚焊了,或者查图看看CPU座子那有没有热敏电阻。我有一块hp的G33,也是BIOS里CPU没温度,进系统后CPU温度128度,风扇狂转,一查CPU座内少了一个热敏电阻。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IO的103脚是不是虚焊了,或者查图看看CPU座子那有没有热敏电阻。我有一块hp的G33,也是BIOS里CPU没 ...

我在CMOS里面能看到温度也是124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官网刷个BIOS

刷了还是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MD的CPU老问题,拆CPU上盖后重新涂抹导热硅脂就行了!

问题是把CPU放到别的主板上是没问题的 好的CPU放到这块主板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使用何必在意这个哦

买个好价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