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

楼主(2013-09-10):
供电时钟正常 就是PCIA14复位针脚电压老跳变  3.3V 变成1.5 又变成3.3再变个2.5  就一直跳   PG应该是正常了吧  接下来要测哪里捏  请各位大师傅施教啊

网友:
复位不正常,检查复位的条件

网友:
pci a14是3.3v sb吧

网友:
网卡是否坏了  拉低复位   一般picrst有点压都是负载有短路造成的
不然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排除网卡在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