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G41C-M LX主板碰32.768晶振就能触发点亮

楼主(2013-09-10):
华硕主板P5G41C-M LX主板碰32.768晶振就能触发点亮,我看了下CLRTC电压只要0.16V,这个完全不对啊,应该3V啊,但现在RTCRST#只有0.16V,另一端知道南桥了,晶振那边,谐振电容和晶振都换了,还是一样。这个是不是能确定南桥的问题啦!!!!!

网友:
看看是不是cmos 跳线没有了 ????

网友:
诣振电容换了没

网友:
还是南桥这边出问题了吗

网友:
电池有电不。bios跳线。时时晶振。谐振电容。南桥。

网友:
都换了,就差南桥了,服务小组和高手们来看看啊啊

网友:
就是南桥的问题   这个修了好多了   摸下晶振就能开机    南桥损坏

chp

网友:
谐振,32晶振,在不就是南桥了

网友:
82801GB的桥就是容易出问题的,换了能好

网友:
把桥吹吹!!!!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换了南桥、晶振、IO都换过了。还是没好,现在我就为这件事情纠结

网友:
换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