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楼主(2013-09-10):
有一台三星r428的机器,之前的故障是有时候能通电不显示,后来都不显示了,开机电流从0.7-0.6-0.9左右跳变,显卡和bios都换过,主板供电都正常,板号是:BA41-01217A的,不知道是那个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大电容你有换吗?还有就是三星的机子缺电压是不会掉电的、所以你看看显卡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