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3-09-10):
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跟东芝那种是一样的,直接拆掉CPU后面的大电容改4个电容上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天下做维修的人都知道!

网友:
发贴不容易,还是要鼓励的啊啦

网友:
俺从来不拆它,, 加个470 电容上去 稳稳当当,,, 4736板俺修了不少150片了

网友:
俺从来不拆它,,直接加个470就稳稳当当了,,, 4736俺修了不少与150片了,,,

网友:
那到是哈。但不一定就成功。

网友:
加个470 电容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弱弱的想问一句那些加电容的 你们是加在哪里的 的 为什么我就没看到有跟CPU供电有关的预留位置呢

网友:
不是所有的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