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挡logo 修复

楼主(2013-09-10):
09年机子,梅捷sy-a780l 故障:玩游戏中,吱一声响,自动重启挡logo过不去,手动重启还是挡logo,关机,拔插光驱,硬盘,内存,清coms,开机,提示按f1,滴滴两声,一切正常了。

网友:
  首先排除外设。然后查下内存的负载供电

网友:
太牛了 这都发上来了 必须顶

网友:
建议重新刷下BIOS

网友:
应该是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这种外设维修 都发 跪服

网友:
清零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