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IM卡数据怎么恢复

楼主(2013-09-10):
我苹果手机 SIM卡短信丢失  怎么恢复?或者大侠传个软件也行。帮帮忙

网友:
没有免费的软件,需要恢复的话,需要专业工具,工具的价格大概在5万左右,如果不想买工具的话,可以找数据恢复公司恢复。

网友:
我想说的,罗工都说了。。。还有我很奇怪,你是苹果手机,短信怎么会在SIM卡里呢?苹果手机不会访问SIM的存储空间的,应该是在你的手机里。

网友:
数据有价值,就找专业的搞,那有免费,又好用的.....

网友:
苹果手机一般默认把联系人和信息存在手机内存里面的,所以你可以先上网找一下恢复手机内存删除文件的软件试一下,如果硬实不行资料又很重要的情况下还是找专业人员帮你吧

网友(点评):
就怕本来能恢复的资料,因为用错软件,而把数据毁坏,永远恢复不了了,就后悔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