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3-09-10):
DV2000来的时候就是有背光无显示,换显卡之后无果,外接正常,屏接口处都有电压,求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第二脚VGA_TXBOUT2+电压0.75——0.9跳变  第三脚VGA_TXBOUT2-电压1.65——1.8跳变       14和15脚VGA_TXAOUT1+和VGA_TXAOUT1-没电

补充内容 (2013-9-11 09:35):
14脚的对地阻值是008 其他信号脚对地都是660,怎么办,请大神提我一下

网友:
学习了,呵呵

夜雨十三天 -20 严禁灌水
烈日龙枪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看显卡到这个信号上的电容挂没
像这种一般显卡的问题可以排除的

网友:
dv2000.....不用说了,看到二话不说先脱光加焊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A:
打下LVDS的阻值看看,

网友B:
确定电压都正常吗?看下上啦电阻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用看了,肯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电压都正常吗?看下上啦电阻是不是正常

我把能测的电感都测了,屏街口供电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LVDS的阻值看看,

14脚的对地阻值是008 其他信号脚对地都是660,怎么办,请大神提我一下

网友:
有没有人呀,救本呀

网友:
先加焊再说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通常是屏缺3.3V供电,要么就是屏线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3-9-13 02:40):
我怎么就误导人家了,白屏的故障大部分都是上半部分的问题

网友(点评):
别误导别人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直接连到显卡,中间不经过电容

这个不是要滤波? 可能我记错了 新手

网友:
看看 是不是显卡周边掉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