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型号2136

楼主(2013-09-10):
一款HKC液晶显示器型号为2136,炸机,开关管坏了,S极电阻坏了,启动电阻坏了,量到的坏的都换了,一通电,再炸机,那电源管理芯片上面写差37RC5,在淘宝上买不到,不知道怎么买,请问谁修到过,谁知道怎么买?

网友:
我明天找找我有没有把.但是一般我都换板子明天帮你看看具体芯片啥样 我好帮你找

网友:
换个通用的电源啊兄弟。

网友:
不是常用的芯片的话,建议你还是用电源模块改一个吧

网友:
这个芯片有的好心叫2B什么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有道过这个芯片

网友:
我找到型号了叫2263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也行啊  现在电源板有不贵。。。

网友:
用迅维的通用模块改下了。。

网友:
还未有到过着种不集成高压版  而集成解码板的,用迅维模块该,不行的话直接把电源换成单板的

网友:
对于炸机换零件的一定要把保险拆下来接上灯泡试试!看后级有短路的没?不然还会炸机!就变烧鸡了!

网友A:
对了,接灯泡不拆保险行吗?
接灯泡一般 接多少W的,用一回焊在保险两侧一回,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谢谢,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负载,,没试过,,谢谢

网友:
60到100W应该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接灯泡不拆保险行吗?
接灯泡一般 接多少W的,用一回焊在保险两侧一回,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谢 ...

接灯泡一般是40到100都可以!但是必须拆了保险!为了安全起见!加油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灯泡一般是40到100都可以!但是必须拆了保险!为了安全起见!加油吧兄弟

安全第一,谢谢了,谢谢,向你学习了

网友:
我们共同进步吧!我也刚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