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7开机蓝屏

楼主(2013-09-10):
东芝L537开机蓝屏,蓝屏代码(7B)系统换了N个了都是老样子,(WIN7)一开机进到系统出现三颜色的个光点的时候就蓝屏自动重启了,(在不关掉电源的情况下)重启后却又能进系统。内存、硬盘、IDE模式和SATA都试过了还是蓝屏。没思路了。

网友:
中mbr病毒了

网友:
可是硬盘换过了,还是一样系系也从做过了

网友:
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原来真的是引导区中了毒。用MHDD擦除后再分区装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