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启动ghost给笔记本装系统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3-09-10):
今天给笔记本装系统,用u盘做了个pe,然后用进pe后用个ghost装了个win7到c盘,但是ghost完重启进系统的时候蓝屏了,求大神们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
呵呵,调下硬盘模式要不换个镜像

网友:
achi改为ide就行了吧

力哥威武

网友:
一般更换一下硬盘接口就可以的啦   只有一些特殊的需要纯清安装的

网友A:
进BIOS改硬盘模式或下载个SkyIAR软件,进PE用软件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改硬盘模式或下载个SkyIAR软件,进PE用软件改下硬盘模式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B:
话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怎么解决的?

原来是笔记本温度过高导致的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