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数据维修,值的收藏走的路过不要错过哦

楼主(2013-09-10):
1、不上电的维修,按电源开关没反应
1、检查隔离保护电路,公共点电压
2、检查EC供电,无供电,修待机电路(PWM,LDO)
3、检查EC时钟,晶振复位,测试BIOS
4、检查电源开关,LID开关
5、检查RSMRST,PWRBTN
6、检查南桥VCCRTC,CLK,S4,S3
7、检查EC输出的SYSON
2、上电不显示
上电后电流不变

1、检查各路供电3VRUN,5VRUN,DDR_VCC,VCCP
VCORE各大电感
2检查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
ADS线控制线
检查LPC_FRAME检察BIOS检查SMBUS上诊断卡
3、上电无显电流有动作
1、检查BIOS,上诊断卡看代码是否过了内存、EC、BIOS南桥,有初始化显卡梅,用示波器看是有EDID
4、不过内存,电流跳变一次不变了
1、查内存供电换内存条
检查BIOS
5、不过显卡

检查LID开关
显卡BIOS
数据线

公共点的特证
公共点给待机芯片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提供主供电
快速找公共点
找大电感
找下管
公共点的故障
对地完全短路
对地微短
对地正常无电压
待机时正常,触发后不正常
用适配器可开机,用电池不开机
对地大短的原因
公共点的电容坏
上管和下管坏
PWM供电坏
LDO短路
嘿嘿就写到这里了哦

网友:
不错的燃料阿,收下了

网友:
支持此类的总结!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太复杂,似乎一般人都看不懂了

网友:
以前能看懂,现在看不懂了,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