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成功修复白屏故障-逻辑板

楼主(2013-09-10):
型号:L20WE 屏号如图:
故障:白屏
            俗话说不怕黑屏就怕白屏!做维修的都知道。
这天一起修复了2台显示器了,这台已经是第三台了。
     拆机取屏,用点屏套件检测白屏。完了,这下屏肯定坏了,修不修的好还是个未知数。然后检查了一下驱动板,让我目瞪口呆了,如图:       板子上的元件都烧得魂飞魄散了,先暂时不管这边了。。
     检修重点屏逻辑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先用万用表检查了一下屏供电保险,没有烧掉。然后看了一下电路板没有发现明显烧毁的痕迹。
   这该如何是好呀?于是先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供电部分的大电容,黑!万用表滴滴。。响个不停,问题差不多找到了,原来电路板上面有短路的电容。心想这下好办了。。。
       但是上面的电容数不胜数,一个接一个的短路,难道不成还要一个一个取下来测量吗?到此有些盲目了。
  就在这时我无意看到一个贴片电容跟旁边的电容有些不太一样,不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风枪快速将其吹下,用表量了一下,果不其然就是这个元件坏掉了。真正的元凶找到了,在测量一下焊盘的对地阻值500多正常了。如图
      再用点屏套件试了一下,终于图像出来了。
   接下来检修驱动板部分,在这里就长话短说了。由于板层损坏严重,找不到相关配件,只好替换通用板。
  大约用了一个小时样子将板、开关键全部改好装好试机,测试了两天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到此成功修复白屏故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来看看。。 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含量,小露一手

问题是,我从来不怕白屏,只怕黑屏。

网友:
遇到这样的故障只能说明运气好

网友A:
我修过同样的故障,同样位置的同一个电容坏,当时烧鸡烧出来的,这个AU屏的通病,看来

网友:
高人呀   看都能看出那个电容有问题,我只会看电解电容,不会贴片电容。

网友:
友达屏,这个屏用起来很舒服

网友:
贴片电容坏也可以看得出来的,从颜色就可辨别的了得啊。

网友:
运气好哦。。。。。

网友B:
挂电容是最简单的,摘掉不短就OK了。

网友:
运气好,还有坏这个换上不行的,说明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人才一个啊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了,我也遇到过白屏,也同样是逻辑板上的电容坏,如果所有的白屏都是这样就好办了,呵呵!

网友(点评):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极少

网友:
没遇到过。积累下了

网友:
电路短路好好检测,我家有三块屏都是慢慢花在白屏的,这个不知道啥坏了。

网友:
关于屏电路 的资料希望楼主再多分享一些!让俺学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挂电容是最简单的,摘掉不短就OK了。

这样可以吗,就是少用一个电容呗,是吗,谢谢

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吗,就是少用一个电容呗,是吗,谢谢

谢谢了 向你多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7-01-08):
短路用烧机大法

网友:
白屏的修好了心情特别好 我也修好过几个 但还有好多懒得研究了

网友:
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啊

网友:
学习了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啊

网友:
我想问下,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短路,供电负载短路,量电容有时候也滴滴滴的响个不停

网友:
有时会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路过看看过来拿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同样的故障,同样位置的同一个电容坏,当时烧鸡烧出来的,这个AU屏的通病,看来

烧机还是直接

网友:
图文并茂,对于新手很好理解

网友:
这么好的运气,主芯片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