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点我是这样理解,大家不要笑,新手,

楼主(2013-09-10):
遇到不加点,我首先查电源公共端有没有电压,在开关那有没有3V待机电源,如果有,接着我就查ES,bios,在就是南桥,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开关那有3V电压,是不是一般就说明电路上电压一般都是OK的

网友:
开关由电压 说明电路上电压一般都是OK的 ?不可以这么理解 待机状态的电压有好多 你要具体到S5状态的电压才可以
所有人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加油

网友:
谢谢,会努力,S5是代表关机状态???还是??

网友A:
对了S5和几组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S5和几组电源的。

S5和哪几组电源,大哥教教我,我也是刚学的,不怎么懂。。

网友B:
按照时序来修就不会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来修就不会错啊

每个主板时序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个主板时序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看

当然要根据电路图啊,没有电路图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根据电路图啊,没有电路图我也不知道啊

每个电路图上都有上电时序啊,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D: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打酱油的~

你也刚学啊

网友:
新手一定要懂得每个厂家的时序啊时序很重要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