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510 bios密码破解

楼主(2013-09-10):
哪位大哥能帮我把戴尔e6510 bios密码破解了,我试过595b的算号器不行的,

机器码是:8KQG3R1-1F5A

网友:
重刷BIOS吧,或换同类机器的BIOS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对应的BIOS算号器吗

网友:
不行就换EC,dell的解密有些要换EC,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没有软件上可行的方法吗?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在搞解密,算号器不行。有两块BIOS芯片8M和4M,耗子老大帮我做了分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BIOS和EC程序,而是放在一起的文件8M芯片装不下有加了块4M的。耗子老大在BIOS程序里去掉密码,刷回去还是有密码,从坛子里下了备份的文件刷回去还是有密码,仔细一看,板子上有两块EC芯片。。。继续研究中。。。

补充内容 (2015-6-27 01:17):
有算号器的

网友(2019-09-18):
从刷BOIS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