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为什么不能签到?

楼主(2013-09-10):
请问版主,新手要怎么样才能签到?

网友:
好像充值后就可以了

网友:
页面下方的站务板块那里有个签到帖

网友:
快捷导航里面, 选择签到,不想填写就选择不填写,然后选择头像,签到就OK了

网友A:
谢过大大们!
i like !

网友:
也来报道一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转正呢
不转正没法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