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板要同时插上两个风扇才亮?

楼主(2013-09-10):
有块845GEV品牌台式机,要同时插上两个风扇才亮,请问这个什么?
如果只插上一个cpu风扇,可以吗?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i,说的清楚一点可以吗

网友:
品牌台式机原装主板是这样的,一些BIOS可以设置

网友:
你 说的两个风扇有I个是CPU风扇,一个是机箱风扇吧?如果是把机箱风扇拔掉是可以点亮的哦

网友:
品牌机上的板子,可以从BIOS里设置一下,如果不会就装两个风扇多好,散热还好

网友:
开机的时候应该要检测两个风扇正常才显示啊!

网友A:
IO带监测的,bios里应该可以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带监测的,bios里应该可以关掉

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