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显卡问题

楼主(2013-09-11):
我现在按月饼教师教的方法修显卡,打三次阻值,有好几次不显示的卡,阻值都正常。加焊之后可以显示了,新手,求教。。这种情况正常不,多吗?

网友:
多的,有些值没法打

网友:
这种情况不少。一般先打值,再查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再查gpu和显存供电是否正常。还没出显示,就加焊GPU.

网友:
我发现我每次打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还是N卡多一些,打值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