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0掉电怪现象 看了woiy的帖子才找到问题

楼主(2013-09-11):
今天接到一个东芝L300 开机电流到0.8左右掉电  都知道是大电容是通病 不管三七二十一  果断换了6个330 电流上到1.3左右掉电 什么情况?我是个新手 根据师傅教的 测量了各个电压 和波形 都正常 还是会掉电 难道是bios?测了供电和波形 都正常 哎 刷刷看吧 下了bios 刷之 还是一样 妈呀 晕了 咋办呢 搜索论坛 看到woiy的帖子说是内存槽的问题  想了一下 我之前一直图方便 都是把内存插到上面的插槽 比较方便 这次换到下面的插槽 果然正常亮机 重复多次都正常 心里这个开心 因为我是新手嘛 哈哈  在此 特感谢论坛 和woiy这位仁兄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38401

网友:
情况反馈:本来以为是内存插槽虚焊所致 但是后来加焊了内存槽之后 还是掉电 一个插槽可以 另一个插槽就掉电 晕了 论坛里的兄弟们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呢?最后如何解决的 或者给点思路 然后我继续研究

网友:
最后补充:这款机器好像放单内存的时候必须放到下面的那个插槽里才行 应该是单内存只认下面的槽 现在我放两条内存 不掉电了 测试多次 一切正常 我又学到了 原来有些机器单内存放到上面插槽不可以

网友A:
貌似L300的机器没有NEC大电容吧

网友B:
这个有遇过,一定要放离北桥最近的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L300的机器没有NEC大电容吧

有大电容的 我换了6个33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遇过,一定要放离北桥最近的插槽

但是我看了一下 离北桥近的内存槽是上面的呀 搞不懂了 是不是北桥也有问题呢 我是个新手 还很多东西都搞不懂 但是现在两个内存上去都正常的 重复试过多次了 现在还在测试

网友C:
有没有用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C:
我是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D:
这种问题还是少一般电容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电源就好了。

我用的是可调电源表 最后也没搞懂 反正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还是少一般电容坏得多

恩 的确是换了电容好了 但是关于上面内存槽掉电的问题还是没搞懂 最后两条内存插进去一切正常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原装电源试一下?

我遇到过一个东芝不用原装电源就会闪屏的 也是怪事

网友:
  长经验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