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62WA LED 升压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3-09-11):
     前几天,济南修液晶的师兄,说修液晶的拐点到了,我问什么拐点,他说LED的维修开始了,但LED灯珠的串并联不一样,导致驱动电压 电流不一样,所以LED升压板并不像LCD 有个通用高压条好代换,我今天发一例案例,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先看看同行送的这个联想的液晶吧  L2262WA

故障现象是,亮度不稳定,暗屏,拆开显示器,打开图纸,测量是MP3389EF的23脚电压不稳定,在1伏左右晃动
测量R805的电阻已经减少到260K,换后LED升压板输出稳定在51伏,故障排除,还有个疑问,就是R809.实际板上用的电阻
是B56.  测量是5.6K,这个电阻应该怎么读出呀,基地的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修这个很费事吧?还得看有图纸

网友:
你也把图纸  传上来大家下载下 帮你分析下  。

网友:
能看懂图纸 就好

网友:
R805一端应该有温度的51V吧

网友:
楼主修好告知一下,谢谢了。

mjnbalj23 -4 不用心瞎回!

网友:
其实现在LED是流行了~~~但是大家都没有笼统的LED工作流程的帖子看看~~~~我希望楼组能给我说说LED从插上电源到点亮背光的工程~~呵呵

网友:
算我一个

网友:
b56不代表什么,看图就行,

网友:
激动啊、拐点到了  要把握住啊

网友:
思路清晰 手打病除

网友:
led的背光坏的比较少,也没有高压,总体故障率很低

网友A:
56是阻值代码(374)。B是10一次方也就是1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是阻值代码(374)。B是10一次方也就是10倍

这个字母是在前面,应该不是这样读的

网友:
等你搞好了 再来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也修过LED显示器,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LED难修了,没有什么通用高压条可以代替所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