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30 版号LA-7781P 一装系统就死机, 求助!

楼主(2013-09-11):
原本拿到手客户说是不定期死机, 有时几小时, 有时一天没事开机装系统(以为是系统问题), 一切正常, 到装驱动那里死机, 洗耳一听, 怎么出奇安静, 开盖一看, 风扇没转, 心中暗喜, 心想钱又到手了
论坛下了图纸LA-7782P, 好像和LA-7781P一样的, 可以代用

风扇接口2脚+FAN1_VOUT应该是5V,由U9 EMC4022提供, 而U9的第4,5脚FAN_OUT是要由第10脚FAN1_TACH_FB控制开启
若FAN1_TACH_FB=3.3V, FAN_OUT=0
若FAN1_TACH_FB=1.7V, FAN_OUT=5V

我查下来是这么个关系, FAN1_TACH_FB除了去风扇接口, 没有去其他地方了, 搞不懂为什么FAN1_TACH_FB一直为3.3V, 当然FAN_OUT也就低电平了, 先简单点风扇给它常转, 直接风扇飞线吧, 供电脚飞去+5V_HDD, 反馈脚剪断, 接地脚仍然接地

开机正常, 但是现在刚一装系统就死机, 就是在安装解压系统文件, 0%那里就死机

每次都是如此, 硬盘, 内存都换过, 故障一样

各位老手帮下菜鸟, 现在暂无头绪了, 论坛也没有BIOS可下, 不过BIOS也和死机没有关系. 会不会是CPU长时间高温工作, 出问题了? 手里也没有同型号CPU代换.

网友:
会不会风扇很脏啊硅胶打一打啊

网友A:
用u盘进PE可以吗! 然后看看! 是不是机器挑系统呀! 用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盘进PE可以吗! 然后看看! 是不是机器挑系统呀! 用个安装版的试试!

进PE完全可以! 从不死机! 系统我装过win7专业版, 旗舰版, 都是安装版的

网友B:
怎么都没说道点子呢~~~DELL风扇该长转应该不会引起死机吧~~其实我觉得楼主先把外设换换~~别整到最后,是CPU坏了~~~以前修道一个华硕的本子~I5的U也会不定时死机~~~先换U最后实在没招了再干板子~~南桥也会引起死机吧~~呵呵~~~~希望楼弄好后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装个xp试试嘛  我上次有台机器装win7 一下午没好,装xp10多分钟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没说道点子呢~~~DELL风扇该长转应该不会引起死机吧~~其实我觉得楼主先把外设换换~~别整到最 ...

在风扇改常转之前就会死机, 当时风扇不装, CPU过热保护, 死机不奇怪, 问题是改后仍然死机

手头没钱买U了唉, I5 3代能否用2代代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xp试试嘛  我上次有台机器装win7 一下午没好,装xp10多分钟就好了

回头我换个XP试试.... 如果弄好,一定回来报告

网友E:
楼主改硬盘接口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改硬盘接口了么?

还真没有....UEFI的, 我回头找找

等下试试, 谢谢你给我思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风扇改常转之前就会死机, 当时风扇不装, CPU过热保护, 死机不奇怪, 问题是改后仍然死机

手头没钱买U ...

I5 三代 换2代的   试试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没有....UEFI的, 我回头找找

等下试试, 谢谢你给我思路!

不该硬盘接口  会蓝屏的啊    恢复BIOS 试试

网友:
死机时量下各个电压及波形有没异常,死机前是在安装什么驱动死机的,可以先将网卡、声卡,外设IC拆了试下。

网友:
期待楼主汇报好消息

网友:
dell机子你用安装版试下一班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I5 三代 换2代的   试试行不行啊、

好像不行也~~~~~

网友:
你不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5v hdd? 飞的是硬盘的5v供电? 会不会是这里问题?

还有EC 的 风扇FB脚断开了吗? 感觉 还是不要改的好,  从Ec的线路和温控心片着手搞好一点。

网友:
感觉飞线的话,第一脚也要断开啊,图纸上显示他与温控电路有关

网友:
打驱动的时候把哪些都不选试试吧。

网友:
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改了线的话要吧温控脚给翘起来

网友(2024-09-22):
LA-7781P 图纸 点位

LA-7781P.cad

网友:
LA-7782P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