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不能保存分区

楼主(2013-09-11):
硬盘之前修过一次,前面10%有坏道,删除后用了几天,突然开不了机,用PE重新装系统,装不进去,进DISken发现磁盘全部删除了,灰白状,成一个盘了,确定没动过这一块,然后dk从新分区,出现“保存分区表时出现错误。(00000017)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的问题。把C盘装在硬盘后面,如果仍然出错,就只有换盘了。

网友:
坏道太多,分区工具无法保存吧

网友:
换个硬盘就OK了    你的坏道太多了

网友:
坏道太多了 ,那把前面10%不用呢!

网友:
看能不能低格

网友:
不搞了!换盘了@!!@

网友:
修复一下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