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WT7520故障

楼主(2013-09-11):
电源芯片WT7520电源故障:
绿色:5V 紫色:5V WT7520的13脚9脚均为5V,但是短接绿线没有输出,高手指点下哪里问题啊
芯片

网友:
测推动管,就是看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这样子提问没几个人会回答你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9197-1-1.html
耐心看完 也就10分钟就有思路了

网友:
里面有比较典型的思路。这类问题 先找开关光耦 来判断是一次 还是二次问题 仔细看看吧